欧姆龙PLC数据导入问题

楼主(2016-06-27):
现在有大片数据需要导入到PLC,文件不知道做成什么格式的。

PLC软件上有个导入文件的功能,现在在尝试导入CSV文件。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CSV文件里面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样的,一行一个还是加什么什么标点一个。

有谁知道欧姆龙PLC能识别并正确导入数据的CSV文件或者其他格式的文件类型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样子的。希望高手解答啊。

网友A:
能详细描述一下你使用的软件以及你说的哪个导入的功能在什么位置么?最好能贴几张帖图。

楼主:
软件:Cx-Programmer

当然还有其他的文件格式,syswin、sss、cvss等,重要的是这些文件里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样的。知道这个就好导入了。

我尝试了一行一个与单行用逗号隔开,都不对。

网友A:
我使用了文本编辑器随意编写了一些数据并保存在CSV格式的文档。

在CX-Programmer的内存设置中,我导入了CSV的文档,然后发现,它每次导入一个数据将占用2个字的存储空间,当数值小于一个字表达的值域时,高字空间会被0填充,反之,则由具体数值填充。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了文本编辑器随意编写了一些数据并保存在CSV格式...

 我也发现了,多谢。
在在做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