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机都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6-06-27):
各种电机都有什么区别呢?又是伺服又是步进电机的,怎么区分?又该怎么选用呢?

网友A:
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伺服电机适合高转速,恒转矩的场合,步进电机适合低转速,小转矩的场合;伺服电机的力矩不随速度的变化而变化,是恒转矩,步进电机当速度达到一定值时,力矩下降很快,步进电机理论最高转速600转每分钟。伺服电机一般能达到3000转甚至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伺服电机适合高...

大师:步进电机也有1800转/分 的,我还维修过那种机器

网友C:
 按相数分为单项和三相,按电流分为直流和交流,按级数分 2P 4P 6P 等等,伺服电机有光码盘的反馈,是闭环的,所以伺服电机用于精确机构。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步进电机件。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用途上的区别:
一、控制精度不同
二、低频特性不同
三、矩频特性不同
四、过载能力不同
五、运行性能不同
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网友D:
下下来看看啦,最近正要看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