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代换技巧

楼主(2016-06-27):
  (1)可用特性相同,参数指标不低于原件的二极管代用。比如可用Ru2(650V、1A、1.5v)代用$5295J(650V、1A、1.5V)、RG2(400V、1.5A、1.5v)代用S5295G(400V、1A、1.5V)。
    (2)MA29TB可用三只lN4148串联代用。MA29TB实质上是3个PN结正向串联的二极管,环境温度越高,正向压降越小,一般在1.8V~2.1V之间,用以确保在环境温度变化时,起补偿作用。如图1所示。
     (3)可用两只或多只稳压二极管串联等值代用另一稳压管(满足功率要求情况下)如图所示。
    注意:不可反过来代用,若原机是采用两只或多只二极管相串使用,是为了抑制温漂,起温度补偿作用,若用一只等值二极管代之,则整机性能变差。
    (4)那些特殊二极管应用原型号代用(比如变容二极管、红外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等)。另外,代用二极管须与原件特性相同。不能将硅、锗管互代。

激光二极管检测技巧激光二极管工作时发出的红光波长大约在600nm左右,可用于激光打印机、CD机、条形码阅读器等设备上。激光二极管的符号如附图所示。从图中可知,激光二极管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激光发射部分LD,另一部分为激光接收部分PD。LD和PD两部分又有公共端点b,公共端一般同管子的金属外壳相连,所以激光
二极管实际上只有三个脚a、b、c。检测和判断激光二极管可按如下三个步骤进行。
  1. 区分LD和PD。 用万表的R×1k挡分别测出激光二极管三个引脚两两之间的阻值,总有一次两脚间的阻值大约在几千欧姆左右,这时黑表笔所接的一端是PD阳极端,红表笔所接的引脚为公共端,剩下的一个引脚为LD阴极端,这样就区分出了PD部分(图中的bc部分)和LD部分(图中的ab部分)。
  2. 检测PD部分。 激光二极管的PD部分实质上是一个光敏二极管,用万用表检测方法如下:用R×1k挡测其阻值,若正向电阻为几千欧姆,反向电阻为无穷大,初步表明PD部分是好的;若正向电阻为0或为无穷大,则表明PD部分已坏。若反向电阻不是无穷大,而有几百千欧或上千千欧的电阻,说明PD部分已反向漏电,管子质量变差。
  3.检测LD部分。  用万用表的R×1k挡测LD部分的正向阻值,即黑表笔接公共端b,红表笔接a脚,正向阻值应在10kΩ~30kΩ之间,反向阻值应为无穷大。若测得的正向阻值大于55kΩ,反向阻值在100kΩ以下,表明LD部分已严重老化,使用效果会变差。

网友A:
学习了,不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