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两台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6-06-27):
现有台达40ES的PLC和两台C2000系列的变频器,变频器的频率设定是旋钮通过AVI端子控制的。现在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两台变频器的当前设定频率和实际输出频率。考虑用PLC和变频器进行485通讯然后再给触摸屏。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了,现在就是PLC和变频器通讯这一块,PLC上有两个485接口,是一个接口接一个变频器,还是两个变频器串联起来呢?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串联接线,然后变频器里设置参数了!

网友B:
用一个接口带就可以

楼主:
怎么设置呢?求指教啊!刚接触台达,好多都不了解!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接口带就可以

网友C:
使用一个485通讯口就可以,PLC通讯程序中变频器的站号参数不同,在变频器的功能码中设定相应的站号

网友D:
虽然你说的我听不太懂,但是这个我刚做过,我用的是4个变频器,2个C2000的2个EL的,通过触摸屏显示变频器数据,如果你没弄好的话可以加Q2648966512探讨下

网友E:
变频器配置为两个从站即可

网友F(2017-10-27):
使用一个485通讯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