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指导

楼主(2016-06-27):
有四个窗口,主画面,参数设置1,参数设置2,数据显示。主窗口通过按钮参数设置和数据显示分别进入参数设置1窗口和数据显示窗口。数据显示1窗口通过按钮下一页进入参数设置2.现希望主画面中点击参数设置按钮弹出密码输入,只有输入正确密码才能进入参数设置1窗口,求指导怎么设置按钮属性。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在PLC里完成的!!!!

网友B:
应该弄一个密码登陆的页面  点击主画面然后出来的是登录界面,密码正确然后再跳入参数设置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弄一个密码登陆的页面  点击主画面然后出来的是登录...

不能跳转到密码登陆页面,需要直接弹出密码输入框。

网友:
很简单,做个用户权限管理,设置一个密码,然后在按钮脚本程序里面写

if !LogOn( )=0 then

用户窗口.参数设置1.Open( )

endif

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