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和外部反馈尺

楼主(2016-06-27):
今天突然向导一个问题,请教大家,伺服电机编码器和伺服驱动器构成了半闭环系统,伺服驱动器上还有外部反馈尺的接口,不知道这个接口有什么用,因为外部反馈尺接到驱动器上,构成的仍是半闭环吧?和编码器反馈的作用不就一样了吗,难道是编码器反馈后起到校准的作用,外部反馈尺也起到反馈校准的作用,略显重复吧?

网友A:
所谓的闭环或半闭环是相对来说的,对于伺服来说,电机和驱动器之间构成的是全闭环,而对于整个控制系统来说,电机和驱动器之间构成的仅是半闭环;关于驱动器本身的外部反馈尺接口,是对于移动的部位来说,电机驱动负载移动时,反馈尺会输出信号至驱动器,从而与伺服形成了一个全闭环的系统。

网友B:
伺服系統本身就是個全閉的系統 外接編碼器或光學尺 這是有其功能 因安裝位置不一樣 所代表的位置是不一樣

伺服電機的編碼器扮演速度及位置環的角色 但有外接編碼器(光學尺) 位置環就由外接編碼器來扮演 原來僅扮演速度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