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link

楼主(2016-06-27):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台达plc link网络传输数据,初始条件都给了之后,后面修改数据内容传输时还需要再请求发送吗?

网友A:
通讯格式注意外,还有启动M1350,自动模式M1351,另外地址的对应也要注意,你看看吧,如果还搞不定,可以加Q2648966512,把你的通讯的程序发下,让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格式注意外,还有启动M1350,自动模式M1351...

  恩,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