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PLC如何通过串口RS232与电脑通讯呢?

楼主(2016-06-27):
CP1H PLC如何通过串口RS232与电脑通讯呢?用USB下载线当然可以,但是如果通过RS232呢,该如何设置?

网友A:
你把通讯选择,设置成了USB模式,改为RS232模式,从新连接一下,通讯参数选择自动识别模式

网友B:
在设置PLC通讯网络时选择,网络类型选择Controller link,通过RS232C电缆与PLC进行连接

网友C:
CP1H 要插通信模块 波特率9600 hostlink PLC端9针接头2、3、9、 4和5短接对应电脑端2、3、5、4和6短接

网友D:
网络类型选SYSMAC WAY,进入,设定-》驱动,即可改变通信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络类型选SYSMAC WAY,进入,设定-》驱动,即...

这样就行了吗?其他的都不需要设置?为啥还是不行呢?

网友E:
PC端要确定所连物料接口为COM1 ,

网友F(2016-09-12):
PLC与电脑通过232通讯的资料,有兴趣可以看看http://bbs.gongkong.com/D/201609/689049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