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监控三菱q系列原理

楼主(2016-06-27):
那位大神可以告诉我用研华工控机来采集4个三菱q系列电柜中的数据,其通讯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研华工控机可以加485协议的板卡或同RS-232接口,如果过来的是电流或电压信号,可以使用数据采集卡采集过来的数据。 关键看三菱的PLC 支持哪种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