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自定义里面的一段脚本请各位帮忙看下

楼主(2016-06-28):
IF SQLConnect(ConnectID,"DSN=sql;UID=AN;PWD=123456;APP=draw;WSID=XIHE-PC;DATABASE=EventLog ") <> 0 THEN

MsgBox("数据库连接失败");

ENDIF

SqlStr="insert into 操作事件 values('"+StrTime($Curtime,1) +"','"+ $UserName + "','" + EventMsg +"')";

if SQLExecute(ConnectID ,SqlStr)<>0 then

MsgBox("操作记录失败");

endif

SQLDisconnect(ConnectID );

网友A(2016-08-30):
这个就是向数据库中写入变量的操作记录或者动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