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理图该怎么画,主电路中要画到哪步?

楼主(2016-06-28):
    电气原理图画完后要去外面做柜子(柜内一切安装好),是一次电路图? 老板觉得不用PLC端子的定义什么的,反正画好后说了种种不是,请问下到底要怎么画?第一幅图中主路下来要走到哪步才合适?用箭头指示到哪副图?还是直接可以一通走到连接电机处?搞不懂怎么想的,单位还有一个讲过课的老师,说了种种规范,什么连接电机的编码器线要几根都要画出来(如果是增量式有uvwabz的我岂不是要画10几根???),外面画两个圆圈圈,在画一侧的一根,在画接地线什么的,按照自己的直接画uvwpe和PG编码器线行了,还要分这么细?也没有接触过正是画图的书,都是看原来电气工程师怎么画,然后再学着来,按照这样的说法我的被说成接线图了,而不是原理图。

类似上传的这种图,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不规范,进端子我一般用圆圈加一斜线,但是他们就在找这个线去哪里的?

什么是规范?? 电气原理图分一次和二次图吗??

网友A:
因为他们看不懂原理图,所以是叫你在画一张接线图。

网友B:
出详细的接线图,你画的这个做原理图可以,

网友C:
五张图自始至终没见到伺服电机在哪儿?图还是清晰的!这图的名称叫分列式原理图。其中有几个缺陷要指出:

1、伺服电机要画出连接图编码器要画出,连接头接线原理图要画出,但可以是简明的,端子上号码要标出。

2、图总共有5页,就写上共5页,每张标上页数。右下角图号标签需统一。

3、标准的图框横竖有位置可查,张数少不复杂可以不用,但必须线路连接去向页数要标明。

网友D:
  按照国际标准画图就好,不要想怎么画就怎么画,那样人家看不明白的

网友E:
楼主,你这是用CAD画的吗

建议你用电气版本CAD

网友E:
这个位置是编码器接线吗?

这样画,不怎么熟悉原理的接线人员是没法施工的

网友F: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c

网友G:
整体画的还不错,对于施工人员,功底浅的人还是有点吃力。触摸屏和PLC通讯的那线,你最好也画出来是在接的。

网友H:
你这图出来,要是送给配线的阿姨们,阿姨们直接懵逼

网友I(2016-08-31):
1、从图上看画的有些随意。尤其是控制原理图很明显。

2、线缆去向不知道控制电从那里引不知道整体没有线号。做出电器柜有图纸也能蒙掉。

3、编码器接线要尽量详细,很多配盘师傅看不懂说明书。

4、建议多看看别人画的图纸同时更换画图软件,EPLAN中有国家标准图集就不会出现乱用符号的现象。

网友J(2018-05-06):
图上看画的有些随意。尤其是控制原理图很明显。 2、线缆去向不知道控制电从那里引不知道整体没有线

网友K:
除了他们说的感觉线槽35MM怕是有点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