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6-06-28):
ABB ACS355型变频器和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进行MODBUS通讯,因为ABB ACS355型变频器没有内置的MODBUS通讯模块,加了一个配套的FMBA-01MODBUS适配器,然后和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进行MODBUS通讯,但是反复进行了很多次,都是通讯失败,不是何原因,站地址、波特率、校验都试了,通讯线也没问题,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先用可视化的测试软件进行通讯测试,看看变频器能否正常工作,之后再与PLC进行通讯调试。可用相应的modbus串口调试软件进行连接

楼主:
我是新手,以前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测试,麻烦高手能不能指点指点,如何测试呀?

网友B:
拍下照片     讲的详细点儿

楼主:
现在没有照片,就是ACS355变频器和配套的MODBUS通讯模块(FMBA-01)与S7-200PLC进行串口通讯,我用PLC去读取变频器里的电压、电流、电机温度等寄存器,但是现在就是通讯不上,读取不到里边的数据,怎么才能通讯上?

网友C(2023-04-28):
用串口调试精灵,先进行测试,走通了以后再用PLC测试

网友D(2023-06-21):
       不急着接PLC,可以把ACS355变频器和配套的MODBUS通讯模块,用Modscan32 调试助手或其他的串口工具用电脑先查,如果没接通说明变频器的设置或串口接线还是有问题。接通后再用PLC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