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帮我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傅里叶变换,有没有简单理解的方式,求介绍?

楼主(2016-06-28):
哪位能帮我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傅里叶变换,有没有简单理解的方式,求介绍?

网友A:
一个函数y=f(x)可以看成某些基本函数的无穷级数。如在(x0,y0)点可以展开成幂函数的泰勒级数形式。同样也可以用三角函数的谐波形式表示。傅立叶定义了变换的数学表达,并求出各次谐波的系数,这就是傅立叶变换及其作用。因为用傅立叶变换求解各次谐波的方法是程式化的,所以在工程上得到广泛应用。许多工程问题都会涉及频域分析,傅立叶变换是将时域问题转换为时域问题的有效方法。

网友B:
傅里叶变换实际上就是为早期计算机准备的,因为计算机只会做加减乘除运算,如果你让它做sinx,或者lnx,它就不会做了。。。。。所以要用傅里叶变换,或者黎曼变换,把它变成只有加减乘除的函数,这样便于计算机编程运算。。。

网友C:
你可以看下这个资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458e2450100nl3u.html

网友D:
大家回复的很好,学习到了

网友E:
复杂问题简单化,是人类孜孜不倦的发展方向。

世间万物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复杂的。

人类研究的数学模型是简单地。

怎样用简单的模型来表述世间万物,就需要一个一种方法,把复杂的世间万物的表现通过转换变成简单地模型。

通过简单地数学模型的描述,来得出复杂的世间万物的内在表现,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智慧。

而傅里叶级数变换就是这种方法之一,通过简单的数学模型的叠加可以得到抽象复杂的世间万物的表征。

网友B:
对不起

弄错了,呵呵。。不过错的放在上面把。。傅立叶变换是吧一个信号分解成一系列正弦波,或者余弦波,的组合,。。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傅里叶变换实际上就是为早期计算机准备的,因为计算机只会...

网友F:
傅立叶变换能将复杂的模型分解成我们熟悉的模型去研究

网友G:
有具体指向吗,还是单纯的傅立叶变换,单纯傅立叶百度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