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用rs232通信怎么主站从站接线

楼主(2016-06-28):
欧姆龙plc用rs232通信怎么主站从站接线

本人纯小白,求指导。谢谢

楼主:
这样的接线对吗?!!!!!

网友A(2017-11-19):
两边的4,5脚各自短接,

网友B:
2楼正解啊哈哈

网友C(2018-02-09):
两边的4,5脚各自短接,   两边的4,5脚各自短接,

网友D:
正是我找的东西,不错!!正是我找的东西,不错!!

网友E(2018-05-18):
该直接在上位机程序根据FINS协议,发送一个命令帧,PLC会自动回复一个命令,你直接用上位机接收后解析这个命令就可以

网友F:
学习下,借鉴长辈的心得,谢谢楼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