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64ADH的编程程序

楼主(2016-06-28):
Q64ADH的编程程序,读取通道数字量到存储地址内

网友A:
如果你使用GX Developer,那么在Q64ADH用户手册中已经提供样例:

如果你使用GX WORKS2,那么可以在三菱中国官网下载对应的FB块: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MelsoftLibrary/fasite_contents/chinese/melsoft_library/fa/products/cnt/plceng/download/library/other_languages.html#cpu_q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使用GX Developer,那么在Q64ADH...

谢谢了,我来研究一下

网友B:
一般手册里面都会有样例  研究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