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站自动化 用GE-PLC

楼主(2016-06-28):
我是新手,想学习电站继电保护装置方面的内容,因为使用的是GE-PLC,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大神,要从哪里入门,需要哪些资料?谢谢了

网友A:
看手册,看视频教程,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动手,编程调试

网友B:
继电保护是一大块,GE PLC又是一大块,这两方面知识个成系统,没有交集。

楼主:
继电保护这个只要通讯即可。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C(2016-08-26):
继电保护那里跟PLC是两个方面吧。。。。。

网友D:
plc是自动控制,微机保护用的是继电保护!

网友C(2017-02-08):
继电保护跟PLC是两个系统。保护一般是微机保护装置    莫非是水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