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写三菱PLC步进电机梯形图

楼主(2016-06-28):
刚学PLC,不知道怎么入手,就一个步进电机,要求自动手动都能控制其正反转、速度,通过人机界面控制的,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如果用FX3U系列的控制,接线好了后用DDRVA,DDRVI,DSZR等指令控制,如果用Q系列的需要用定位控制模块,焊线。。。

网友B:
加QQ发你使用案例程序

网友C:
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就可以控制正反转了,粗略程序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FX3U系列的控制,接线好了后用DDRVA,DD...

公司用的FX1N的老版本,怎么破?

网友D(2018-11-26):
哎  为了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