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下图中的板是哪家?急

楼主(2016-06-28):
谁知道下图中的板是哪家的?急

网友A:
这个可能自己开发的。。

楼主:
请教1楼:从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B:
这个好像是232转网口的,好像是自己做的,或者百度一下

网友C:
你可以去淘宝看看有类似的,这个是非标的,根据功能你可以找找原理,你的用途是什么?

楼主:
  测试治具I/O板,淘宝关键字怎么搜,请多多指教一下?

网友D:
背面有信息吧,来张背面的看看

网友E:
很难道查到是哪个厂家的,很多都是自己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