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EPLAN画图问题

楼主(2016-06-28):
每一次新建页之后都得详细选择后导航树才能显示这个新建的页,搞不懂为什么了,这样画图太麻烦了。请教各位高手 是哪地方我设置错了吗?

网友A:
哎、、学了一段时间EPLAN,感觉是很方便很正规,作图时设置好一些参数方便后面自动生成各种规矩的图表。但是如果不是正版的话,要自己在网上搜集元件供应商的符号库、部件、宏等,很多都是不准确的,也懒得去注册各个供应商的会员下载这些。感觉用还是用CAD Electrical 方便,甚至直接用普通的CAD画画图,自己做些图表,拿给别人也是看得懂的,毕竟国内大环境就是这样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多少位的EPLAN软件

网友C(2017-03-25):
我也觉得eplan要用起来,门槛还是比较高一些,需要学习得比较熟练,精通一些才会比较顺利画好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