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各位大工程师,西门子300能不能实现根据产能大小调节电机转速

楼主(2016-06-28):
单位用的西门子300PLC    我对这方面也不太懂,想学习一下,现在我想让PLC根据产能大小,自动调节电机转速,还有就是根据液位高低自动调整电机转速,还有就是根据各个分设备的产能大小,自动调节总设备的产能,我想的这些都能实现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的电机是变频器带动的吗?调速可以与变频器通讯调速,还有就是plc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是变频器带动的吗?调速可以与变频器通讯调速,还...

是,是变频器带动,现在单位的是这样的  我觉得不全面

网友B:
建议液位调节,这样好控制!

网友C:
能实现,就是一个输入控制输出,还有变频调速最好选变频电机

网友D:
如果采用的是变频调速的话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采用的是变频调速的话完全可以实现

需要这么弄  能教教我么

网友E:
看起来好像PCS7,PID比较多,看看PLC,是不是已经用PID控制块了

网友F(2016-08-08):
这个应该可以搞吧,但是先要有思路,

现在搞的怎样了,说说结果啊

网友G(2016-09-20):
好高深的样子 帮顶帮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