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加载FB

楼主(2016-06-28):
GX works2 加载FB时,库操作里都是灰色的,什么原因?

网友A:
软件版本或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或设置问题?

软件是最新版本   设置方面我也不太懂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库你没有安装,下载一个库安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你没有安装,下载一个库安转就可以了。

库安装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