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6-06-28):
MCGS触摸屏和三菱变频器通过MODBUS进行通讯,触摸屏上能接收变频器预先设置好的参数,如变频器运行时的频率,但想要在触摸屏上改变变频器的频率或者是运行状态就改不了,输入框内输入数值后就跳转到原有的监视值,有没有碰到这样问题的朋友,如何解决的。

网友A:
遇到过,通信故障,好像是变频器参数控制理论!

网友B:
 是不是组态时有不对的地方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组态时有不对的地方呀 ?

不对的地方是指设置参数里吗,添加通道的时候我是读写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通信故障,好像是变频器参数控制理论!

是变频器参数里面还有进行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通信故障,好像是变频器参数控制理论!

问题已解决,是变频器里的参数没设置好,一定要调到网络模式。谢谢

网友:
modbus写入的和读取的是分别是两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变频器寄存器地址对应的类型的吧,有的是读写那就对应一个地址,有的单单是读取或者是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