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致远电子示波器最常被问到的九个问题

楼主(2016-06-28):
 1、致远示波器一共有几个型号?有什么差别?

目前ZDS2000系列示波器一共有6个型号,包括4款200M带宽示波器和2款100M带宽示波器。

2、存储深度如此重要,是不是所有测量状态下都选择250M存储深度?

不是。大存储深度保证了观测长时间波形依然不失真,但存储深度选择并非越大越好。过大的存储深度会降低示波器运行速度,因此我们更推荐使用自动存储深度。这样示波器根据可以自动调配存储。

3、为什么示波器协议解码有时候解码不成功?

理论上来讲,只要波形能够准确捕获,解码是一定不会出错的。请按照如下步骤检查:

请确认协议类型,协议参数是否一一对应上。如果这里对应上了,再去调整合适的时基,尽量使屏幕上出现一帧完整的信号。(示波器解码是基于屏幕抽点,如果屏幕内不足一帧,则有可能解码失败)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调整解码阈值。

4、参数测量界面占用太多的屏幕空间如何处理?

只需要按下measure键,在测量统计选项中选择off,即可关闭统计值。

5、ZDS2000系列示波器有没有上位机软件?

有。现在ZDS2000示波器包含两款上位机软件:Wave analyze波形分析软件和Power analyze电源分析软件:

Wave analyze波形分析软件:配合此软件,可远程、实时控制示波器,读取波形信息,提供查找,运算、测量与统计等高级功能,帮助用户高效分析数据。

6、示波器可以承受多少电压?探头可以承受多少电压?

示波器通道的输入电压为CAT I 300Vrms,CAT II 100 Vrms。标配探头在X1档位下可以承受150Vrms,X10档位下可以承受300Vrms。

7、为什么有些u盘不能被ZDS2000系列示波器不识别?

ZDS示波器采用嵌入式实时系统,对U盘的兼容性不如windows系统那么好,特别是针对USB3.0的u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推荐您尽量使用USB2.0的u盘。

8、ZDS2000系列示波器能不能支持labview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