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40D数控电脑PCU50维修

楼主(2016-06-28):
数控三轴深孔钻铣床,采用西门子840D系统。面板控制单元由PCU50.3和OP08T组成,机床在一次断电重启后,屏幕显示Warn:connection established—no DHCP Serveravailable,随后一直停留在IP Address检测,无法进入操作界面。
  故障分析该机床OP08T单元内置TCU模块,当启用了DHCP服务器功能后,在PCU与TCU启动时先通过DHCP自动分配IP地址,然后再进入系统。在使用电脑和路由器时也常会用到DHCP自动分配动态IP的功能,在个人电脑中,当网卡、网卡驱动或主板出现问题时,DHCP分配IP便会遇到问题,因此,可以把PCU50当成一台个人电脑来诊断。
  处理方法①先检查PCU50的供电单元,测量PCU50电源模块的输入电压为+23V左右,与理论电压24V相差不大,说明供电正常。②由于曾为该机床做过一次硬盘GHOST,将备份的GHOST镜像重新还原到一块新的硬盘上,上机测试,故障依旧,排除了硬盘和驱动出错的可能性,怀疑PCU50可能存在硬件损坏。③用电脑诊断卡诊断,发现有硬件故障,于是保留硬盘,更换新的同版本PCU50,顺利进入操作界面。
  结论在工业环境下,一般很少用到DHCP服务器功能,如果确认机床无需这项功能,可以将其关闭来节省启动时检测IP的时间,提高开机速度。操作步骤如下:
  开机后选择进入Windows,运行System Network Center,在TCU support选项中选择No boot suppor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