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被水淹了,从新做完耐压电阻测试,还是送不上电

楼主(2016-06-28):
新建的配电室,前几天配电室被水淹了,水位高度1200mm,    高压柜2台进线出线,变压器干变1250KVA,甲方要求电业局做了高压柜,电缆,变压器的实验,实验都没有问题,电业局把高压电送了过来,配电室高压进线柜合闸没有问题,可出线柜一合闸,变压器自身的温控过了几分钟就报警,温度显示80多度,过了不到一分钟,尽然越级跳闸了,把配电室高压进线前段的箱式变电站内的出线柜给越级跳闸,求高人指点,是否有类似的情况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高压合闸后检查高压电流是否正常,连续运行4小时正常再送低压带载,监测低压电流,低压如果超载检查低压部分

网友B:
变比试验过了吗?是不是有匝间短路。

网友C:
干式变压器的绝缘很好的,水应该进不到线圈里面,所以试验没问题--这个也说明线圈正常。但是温控测量回路你们是不是没有测试,然后就送电了,然后测试的东东短路引起呢?

网友D:
变压器自身的温控过了几分钟就报警,温度显示80多度,检测一、二绕组电流,分出一、二次原因;一般匝间绝缘下降,产生损坏。可加低压,去湿气;进行恢复。已损坏严重,只有更换。

网友E(2016-07-30):
吸收比测了没有?估计还是进了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