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M RS485 串口助手调试

楼主(2016-06-28):
请教下VFD-M变频器怎么通过RS485通讯控制启动,停止?

  目前采用232转485的模式连接,但是发现数据时,返回的数据感觉好像乱码,

 不知道数据格式不对,还是哪里设置有误?

  p00 = 3

  p01 = 3

  p88 = 01

  p89= 01

  p90 = 03

  p91=0.0

  p92=02

  发送数据::010321020002D7CRLF

  返回数据: v2Vv2vrr2vDy[gse

网友A:
就用普通的串口测试助手啊,把指令转换好,勾选“以十六进制”发送

网友B:
这个很容易,你用的什么控制的变频器,是触摸屏还是PLC,可以直接通过485控制相对应的地址就行了,具体步骤说不清楚,你加下Q2648966512,给你发个PLC小例子

网友C(2017-10-26):
这个很容易,你用的什么控制的变频器,是触摸屏还是PLC,可以直接通过485控制相对应的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