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软件版擂台赛第34期工业智能软件编写漂亮的界面方案

楼主(2016-06-28):
                     软件版擂台赛第34期 工业智能软件编写漂亮的界面方案

工业软件不断的普及到今天,编程设计高手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仅仅只靠丰富的功能立于不败之地,编程高手也开始关注非功能性的一些因素例如软件的界面设计。

软件的人机界面是交互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好的界面可以极大的提高用户使用软件的效率和用户体验度。人机界面设计 在人机系统中人与机器之间的所有关联依靠人机界面来实现。人机界面是人与机器相互作用的纽带和进行交互的操作方式。我们借助早期现有的工程界。面已经无法让管理层满意,今天的创新也许你明天的骄傲。也许会成为业界的人机界面成功的典范。

为了大家共享中国智能领域创新理念,本期擂台赛针对软件界面的完美呈现进行比赛。

  1. 设计理念 是指采用图形方式显示的计算机操作用户界面。“一种使用多种通道与计算机通信的人机交互方式”。而通道则涵盖了用户表达意图、执行动作或感知反馈信息的各种通信方法如言语、表情、手势、触觉等采用这种方式的计算机界面称为“多通道用户界面”体现了“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由于该方法在较高层次上描述了用户意图同时符合人的认知过程并便于实现所以被广泛采用。

  2. 设计原则 人机界面是一门交叉学科它研究的范围涉及到人机工程学、工业设计、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生理学、心理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人机界面设计的好坏与是否遵守设计原则有直接的关系。有些原则对几乎所有良好的人机界面的设计都是适用的一般地可从可交互性、信息、显示、数据输入等方面考虑要设计好的人机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遵守相应的原则其次是增加创造性的设计但创造性的设计也应当是建立在实效性的分析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用户喜爱的人机界面。

  3.  用户原则。人机界面设计首先要确立用户类型。确定类型后要针对其特点预测他们对不同界面的反应这就要从多方面进行设计分析。

  4. 帮助和提示原则。要对用户的操作命令做出反应帮助用户处理问题。系统要设计有恢复出错现场的能力在系统内部处理工作要有提示尽量把主动权让给用户。

  5. 界面与逻辑分离 对于软件开发人员来说人机界面的设计并不是仅仅编程实现那么简单。一直以来虽然开发人员绞尽脑汁将界面设计的更加绚丽、互动感更强这大大的增加了开发人员的工作量。因为开发一个完美的用户界面不仅需要计算机领域的相关知识还要用到心理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内的知识。 能把软件的界面设计和逻辑设计分开是多年来程序开发人员的梦想。

获奖评选条件:参赛内容通俗易懂,条理分明,逻辑性强。给出压缩包实例或截图并表述过程,方式、方法等。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自动化软件及描述品牌不限。

提示: 要求原创!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4名:5MP, 鼓励奖若干:50积分。

本擂台赛为月期。参赛软件平台不限。

网友A:
是使用组态还是使用VC、VB等编程软件呢?

网友B:
组态软件,可以插入图形和动画,实现楼主所说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组态软件,可以插入图形和动画,实现楼主所说功能!兄弟本期大奖等着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组态软件,可以插入图形和动画,实现楼主所说功能!

网友E:
资料准备中

网友F:
资料收集整理中,,,,,,

网友F:
西门子触摸屏程序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组态还是使用VC、VB等编程软件呢?

网友H:
触摸屏可以吗? - -#正好做了一个项目

网友I:
组态没用过,一般项目都配有触摸屏,建立好自己的模板画面,后面不同的项目稍作修改即可,模板画面如下。I/O控制界面

报警故障查找界面

手动界面如下

产能界面

特殊功能界面

自动模式画面

开机画面,一般设置简单密码,防止一线作业人员随意操作

网友J(2016-07-29):
1)  触摸屏部分

触摸屏为台湾维纶系列触摸屏,如下图所示:

触摸屏操作说明:

a.登录操作

当控制柜接通控制电源时,触摸屏系统启动完毕后,显示如下初始画面

此时在未登录状态下,用户只可点击公司简介按钮,查看相关内容,其它相关输入框和按钮均无权操作,如新密码确认新密码数据输入框,自动控制手动控制参数设定画面切换按钮。同时,若在未登录状态下对上述内容进行操作时,会弹出警示信息画面,提示用户未登录,访问被拒绝如下图所示

当用户输入正确用户名和密码后,系统弹出登录成功提示信息框,如下图所示

否则,弹出如下画面

此时点击画面中的关闭按钮,关闭当前提示信息画面,进行登录后的后续操作或者重新输入正确地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

b.登录后手动操作

正确登录后,点击画面中的手动控制按钮,进入手动控制界面,如下图所示

用户可以点击相对应的设备机组中的打开或者关闭按钮,进行对应设备的启动和停止操作。当相应的设备启动运行后,画面中其对应的指示灯由红色的停止状态转为绿色的运行状态。

注意!

柜体面板上的自动控制模式/手动控制模式旋钮应该打到自动程序控制档位,此时画面中,控制模式标签下方的柜旋钮状态指示灯应该为绿色,同时显示状态文字程控,;画面中“HMI”标签下的指示灯为红色,同时显示状态文字手动

c.登录后自动操作

正确登录后,用户在点击参数设定进入参数设定画面,设定正确的时间参数后,如下图所示

点击画面中的自动控制按钮,进入自动控制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此画面可以点击自动启动按钮,所有机组按照设定的时间参数,根据PLC中的程序,完成启动运行操作;当相应的设备启动运行后,画面中其对应的指示灯由红色的停止状态转为绿色的运行状态。点击自动启动按钮后,按钮产生灰色到绿色的颜色变化,以及自动启动自动停止的状态文字变化。如下图所示

注意!

柜体面板上的自动控制模式/手动控制模式旋钮应该打到自动程序控制档位,此时画面中,控制模式标签下方的柜旋钮状态指示灯应该为绿色,同时显示状态文字程控,;画面中“HMI”标签下的指示灯也为绿色,同时显示状态文字自动

d.触摸屏键盘操作

当点击画面中参数设定的输入框时,弹出键盘,如下图所示

其中“CR”为清除键,清除输入内容;”ENT”键为确认键,确认输入内容。

网友J:
上楼内容为近期做的一个小东西,控制电磁磁选机组的,

采用三菱FX3SA的PLC+台湾维纶TKB070ip系列触摸屏,自动画面、手动画面、公司简介、参数设置、用户登录界面,功能比较简单,HMI和PLC之间的数据交换功能大部分使用“宏”指令实现;

针对不同的用户等级做了用户分组处理,使用不同的用户名和密码,同时为用户提供密码修改功能,让用户具有了一点小小的自主权;

控制比较简单,所以就没有添加故障信息提示以及故障处理信息的相关界面;

时间紧迫,画面做得也比较粗糙,没有什么美感可言,在此仅做抛砖引玉之用,各位见笑了。

网友K:
 资料收集整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