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控制是什么?如何用PLC实现呢

楼主(2016-06-28):
楼主最近接触的一个项目要求用模糊控制,这是什么?模糊PID控制用S7200 SMART如何实现呢?

网友A:
整一本模糊控制方面的教科书看下就明白了,模糊PID基本上就是偏差大的时候用模糊,偏差小了就转传统PID,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B:
S7-200 SMAR貌似没办法做模糊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7-200 SMAR貌似没办法做模糊控制的!

只要有数字数学运算能力的控制器,都能做到。模糊控制是对运算能力要求最低的一类控制算法,这是他最大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