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不能向屏写数据

楼主(2016-06-28):
信捷屏和组态王通讯上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当组态王界面上的数字输入框输入数字后,触摸屏上的数字输入框数字不会变化(接受不到组态王发出的指令),但组态王能收到触摸屏发出的指令,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组态王的输入框是输入和输出功能,而触摸屏的仅仅是输入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组态王的输入框是输入和输出功能,而触摸屏的仅仅是输入功能呢?

感谢关注!触摸屏的编辑软件中数字输入框属性中没有这方面的选项,我将输入框地址复制给人机内部地址,这种方式也行不通。是不是组态王还要搞什么函数来读写人机的输入框地址,组态王上做的按钮也全部无效。请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是不是组态王的输入框是输入和输出功能,而触摸屏的仅仅是输入功能呢?     内容的回复:感谢关注!触摸屏的编辑软件中数字输入框属性中没有这方面的选项,我将输入框地址复制给人机内部地址,这种方式也行不通。是不是组态王还要搞什么函数来读写人机的输入框地址,组态王上做的按钮也全部无效。请教

感谢信捷客服,已解决。支持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