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多轴联动

楼主(2016-06-29):
Q06Power

Q06UDVCPU

QJ61BT11N

QJ71E71-100*2

QD77MS4*4

Q68ADV*2

Q68DAIN

Q68ADI

Delta TAU

UMAC –excom   TURBO-PMAC CPU

Delta TAU   24IN/24OUT

Delta TAU Power Unit

Delta 4-axis interface

Delta 2-axis interface

PMAC 控制电机有5个

2个型号是 MR-J4-20A  三菱

2个型号是 SERVOTRONIX  CDHD-0202APBO  高创

1个型号是 MR-J4-700A

其余型号都是三菱 总共有13个伺服,关键的是这5个伺服马达要连动

网友A(2018-04-10):
学习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B:
针前进                              Y1102第1卷针夹头(IN)                            Y1103第3卷针排出1次(多段)                         Y1104第3卷针排出2次(多段)                         Y1105第3卷针排出制动器                           Y1106转塔旋转吹气                             Y1107第1卷针夹头(OUT)                           Y1108第3卷针夹头(前)-L                           Y1109负极最终压辊                             Y1110剩余卷绕压辊移送                           Y1111剩余卷绕压辊&吹气[下]                         Y1112正极最终压辊移送                           Y1113正极最终压辊

网友C(2019-08-28):
习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D:
学习一下,这用的是umac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