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操作问题

楼主(2016-06-29):
三菱编程软件GX WORKS2 在线修改程序改完后,都要把整个程序重新再下载进PLC一次,而GX developer只需在线编辑功能修改一下,提示按确定就可以了,是GX WORKS2 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我操作的不正确?

网友A:
监视写入模式即可!shift 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视写入模式即可!shift F3

我知道用监视写入功能,我的意思是写完后变换成功后,修改的地方没有写入到CPU中,还是原来的样子。

86,上山了

网友:
监视写入之后也要重新下载到PCL才行啊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监视写入模式即可!...

网友B(2016-11-26):
按F2编辑后再按shift+F4即可在运转状态上传程序,不过步数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