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远程监控

楼主(2016-06-29):
求助各位大大,s7-200连接宏电DTU怎么实现远程监控啊,PLC需要写什么程序呢?

网友A:
我们的网关可以直接采集,然后云服务器上OPC对接。

网友A:
PPI协议,无需编程

网友B:
DTU与PLC通过232连接,主机通过虚拟串口访问现场的PLC,就相当于你的编程电缆被延长:

现场PLC----DTU----服务器----监控计算机

网友C(2018-08-16):
PLC连接宏电DTU,可以在DTU这边设置好连接远端的IP,在监控这边做好一个虚拟串口关联到的DTU识别码,PLC不用做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