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改变导线颜色时有一部分颜色不改变

楼主(2016-06-29):
在使用eplan p82.5 时,遇到一个问题,当我改变导线的颜色,设置好了电位定义点时,比如L设置为红色,结果出现同样电位点的有一部分导线颜色不改变,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也在学习中,还不知道怎么弄,期待答案的出现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8-03-16):
点击“插入”-“连接定义点”,根据符号跟踪到要更改的线后单击,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连接图形”,选择要更改为的颜色,依次进行。

网友:
自己琢磨,多沟通!

网友C(2019-10-11):
引用 网友D:
自己琢磨,多沟通!

上面方法改那不是很耗时间,有没有更快捷的

网友E(2024-07-09):
对,需要多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