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程序跳转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6-06-29):
在图示中,y020是一个指示灯,x025是指示灯的关闭按钮。

我的程序跳转至P6程序段了,当程序执行至12步时指示灯亮,是否程序就会直接返回至主程序开始执行第四步。是不是此时,我按下x025按钮,y020也并不会熄灭?

楼主:
想了一下,如果回到了跳转前的地方,那么操作肯定是不起作用了。

网友A:
跳转指令,顾名思义跳过一段程序到达指定的地方,即当跳转条件满足时将跳过一段程序到达指针指定点在执行程序,这中间的程序将不被执行,而调用子程序是当条件满足时将执行子程序,执行完之后再继续往下执行程序

这是我百度的,看完之后觉得很对,给你参考

网友B:
你何时让它跳转至第四步?跳转第四步要给它条件的。你没让它走12步,你按开关肯定不会有输出。

网友C(2016-09-01):
你应该是把程序看成了一直等着你操作的那种。所以你会问跳回去了灯还灭不灭。

其实程序是极高的速度不停地扫描的。按照跳转的指示牌扫描。end指令回0步。

你重新再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