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6-06-29):
为什么我用GXworks2写入三菱PLC程序的时候,显示“当前工程中没有访问权限,PLC写入后的工程或数据中,访问权限的设置将被取消,是否执行PLC写入?”

网友A:
  执行写入吧 !

网友B:
最好截图,语言说的不一定是想的那样。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

引用 网友B:
最好截图,语言说的不一定是想的那样。

网友C:
截图为证: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图为证: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截图,语言说的不一定是想的那样。

网友D:
不懂,能读取吗?读出来用在线修改试试。或者差看下权限的设置。

网友D:
我大概去试了下,应该是设置管理用户了,你看看是这样吗?

网友E:
我是小白!我就是来学习的  !

网友C:
我一直用管理员安装,没遇到安全性问题,这个郁闷

楼主:
是这样的,后来我取消用户管理就可以了,那我写入程序后,怎么样加密?别人才读取不出来?

引用 网友D:
我大概去试了下,应该是设置管理用户了,你看看是这样吗?

网友F:
在线  ————口令关键字------登录更改  写密码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后来我取消用户管理就可以了,那我写入程序后,...

楼主:
好的 谢谢了

引用 网友F:
在线  ————口令关键字------登录更改  写密...

网友G:
解决了吗?,,,,,,,,,,

楼主:
解决了,不用用户写入就行

引用 网友G:
解决了吗?,,,,,,,,,,

网友H:
小白一枚  来学习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不用用户写入就行回复内容:对: 网友G 解决了吗?,,,,,,,,,, 内容的回复!

就算了吧设了密码没用,万能密码一样可以打开,

网友J:
原程序员设置了权限密码,下载到PLC,覆盖原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