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一屏多机

楼主(2016-06-29):
大侠们,维纶触摸屏要带两个以上松下的FP-XH的PLC,我问过维纶客服说用485一个口串起来就行,不过线要怎么串,如何接线呢?

网友A(2018-04-16):
威纶有一些型号的触摸屏是只有一个COM口的,但是这个COM口包含了RS232C和RS485两种通讯。你要同时控制两台PLC的话只能在触摸屏的COM里面焊两条线出来,一条接触摸屏这个COM的RS232C的三个脚,另一条接触摸屏这个COM口的RS485的三个脚。简单点说就是触摸屏一个COM口出来两条线,一个用RS232C,另一个用RS485。

网友B(2019-04-09):
这个我做过啊,可以在一个屏添加一个本机服务器,一个屏做远程,两个屏用232通讯,然后可以同步了,不过稍微有点延迟

网友C(2022-09-20):
一个接235  一个接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