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CODE_DP 3UF5西门子电机控制单元

楼主(2016-06-29):
.SIMOCODE-DP 系统功能概述

SIMOCODE-DP 3UF5(Motor Protection and Control Device with PROFIBUS-DP) 带 PROFIBUS-DP 接口的电机保护及控制设备。 系统的中央处理单元是微处理器, 所有的控制和保护功能都由微处理器执 行,包括连锁功能、运行计算、诊断和 统计数据、以及自动控制级与电机回路 之间的高性能的通讯(PROFIBUS-DP) 等。 系统里集成了电流互感器,可以检 测电流。过流保护、过流报警、电流限 制、On/Off返回值检测信号,运行次数 和时间的计算等参数都是以电流作为参 考值。         与传统的电机控制回路相比, SIMOCODE-DP 3UF5大大的简化了电机的控制回路,从而减少了接线,相应地减少了故 障点。单独的SIMOCODE-DP系统就可以实现控制和监视功能以及信号处理,不需要增加 过载继电器,热敏电阻计算电路,电流互感器,模数转换等等,这些功能的实现完全 不需要控制电路接线。起停开关直接接到3UF50基本单元的输入,接触器线圈通过 3UF50基本单元的输出控制,不需要互锁的辅助触点。 PLC通过PROFIBUS-DP传送起/停信号,SIMOCODE-DP把起、停、过载故障、过热故 障、电流等返回信号传送到PLC。 系统具有的主要功能特点概述如下: • 过载保护  造成电机热过载的原因通常有电流不平衡、缺相、或机械负荷过载等,SIMOCODEDP 3UF5 使用两种保护机制来防止这种危险。 一是通过集成在设备内的电流互感器来监测三相电流; 二是通过 PTC 或 NTC 二进制热敏电阻检测器直接在电机绕组上测量温度,由 SIMOCODE-DP 进行评价,或者通过模拟热敏电阻检测器 KTY 测量,电阻曲线随温度以线 性方式上升,因此可以在 SIMOCODE-DP 内设置警告域值和脱扣域值,用以进行过载的提 前预警,和保护。 • 宽电流设定范围,减少产品类型     3UF5 系列通过 6 种单元就可以覆盖 1.25A~820A 的电流范围,减少选型的不便, 节约备件的成本。 • EEx e 类型的电机保护     SIMOCODE-DP 3UF5 系统根据 EEx e“增强安全”保护类型防爆电机过载保护规则 测试。 • 穿芯馈电 SIMOCODE根据电机的电流,额定载流能力100A以内的动力电缆都可以通过穿过设 备上3个预制的穿孔,不需要端子接线,节省安装时间。额定载流能力50A到820 A可以 采用母排连接,也可以直接安装在SIEMENS接触器上。 • 独立运行     SIMOCODE-DP的控制和保护功能是是独立的,如果在通讯过程中出现PLC系统故障 或干扰,SIMOCODE-DP会自动的切换到手动模式(可以在参数设置选则负载是在被切断

2/36

SIEMENS Getting Started SIMOCODE-DP 还是保持运行状态),然后可以通过手动方式控制运行,从而减少通讯故障导致的停 产事故。 • 系统选择性起动     在电源故障后,为避免保持运行状态的电机突然同时启动对电网造成冲击或者想 要实现系统的快速起动,可以对不同的电机设置不同的允许再启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