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频谱泄露,有没有通俗易懂的理解方式?

楼主(2016-06-30):
什么是频谱泄露,有没有通俗易懂的理解方式?

网友A:
其实也没那么难,看完这篇文章你就懂了, 深入浅出的理解频谱泄露

网友B:
频谱泄露与傅里叶变换尤其是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有关,对于频谱泄露,通常的解释是这样的:

  信号为无限长序列,运算需要截取其中一部分(截断),于是需要加窗函数,加了窗函数相当于时域相乘,于是相当于频域卷积,于是频谱中除了本来该有的主瓣之外,还会出现本不该有的旁瓣,这就是频谱泄露!为了减弱频谱泄露,可以采用加权的窗函数,加权的窗函数包括平顶窗、汉宁窗、高斯窗等等。而未加权的矩形窗泄露最为严重。

  为了说明频谱泄露,一下子引入了时域、频域、窗函数、卷积、主瓣、旁瓣等等抽象的概念。

  频谱泄露有这么复杂吗?频谱泄露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句话,频谱泄露就是分析结果中,出现了本来没有的频率分量。比如说,50Hz的纯正弦波,本来只有一种频率分量,分析结果却包含了与50Hz频率相近的其它频率分量。

  更简单的描述是:分析结果与实际不一致!

楼主(2016-09-01):
回复内容:谢谢!!!

引用 网友B:
频谱泄露与傅里叶变换尤其是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有关,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