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基于力控组态软件设计一个电机温升计算机监控系统

楼主(2016-06-30):
后学才接触这个软件,请各位前辈不吝指教,感谢!

网友A(2016-12-12):
首先确定硬件才能写软件。先确定用什么硬件测温,测到的温度数据用什么协议输出。然后再根据输出协议与力控通讯。最后设计显示界面,过程界面、实时曲线、历史记录以及报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