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高压变频器优劣势对比”从应用的角度来分析

楼主(2016-06-30):
       说起高压变频器,真正第一次准备使用的时候,是10多年前,当时公司还派了领导出去考察,不过回来后被我这底层工程师给否决了,仍是没有上高压变频器,把10kV电动机的换成了690V的电动机,采用了690V变频器的方案,被我否决的原因---进口品牌太贵,肯定超预算,项目无法实施,国产品牌运行不稳定无法满足连续生产的要求。不过因为比较方案,知道但是有两种技术,一种就是高低高方式,一种是中—中方式,并且得到了一本国内知名变频器专家亲笔签名的书《中(高)压大功率变频器应用手册》,不过因为工作中没有使用,当时也忙乎,仍是没仔细阅读,很对不起哈。

真正接触到高压变频器的时候,是国产品牌出口到越南的高压变频器,真正脑子里面有点高压变频器啥模样的时候,是变频器出问题的时候,原因那样我可以大胆的拆,那不明白我就拆开瞧瞧,看看板子看看管子,在异国他乡拆着中国制造的高压变频器,然后被他国人员围观,貌似有点自豪感哈,甚至他们的操作工发现我要用电烙铁焊接一个通讯线的接头的时候(更换触摸电脑,发现数据线485接口需要反过来),其中有人主动提出要帮我焊接,那就让他练练吧,我正好想静静,抽根烟提神哈…

言归正传,论国内外高压变频器优劣势对比,其实有点迷茫,因为没有接触过进口品牌的高压变频器,不过国内品牌后续见过不同品牌的,大致也可以唠一唠:

1、首先,价格肯定是优势,特别是经济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价格占优,好多地方是低价中标的,进口品牌处于劣势。

2、其次是面板操作语言,国产的操作面板—见过的不是采取触摸屏,就是触摸式工控机,全中文菜单(当然你也可以装一下13,改成英文菜单的),虽然大多数工程师学过英语,但是母语菜单总是受喜欢的吧,而且设置的画面基本类似傻瓜相机,一看就明白,可以大胆减少因为设置错误引起的故障或者事故。进口品牌处于劣势

3、变频器功率单元,大多数都是功率单元串联,功率元件基本都是英飞凌产的,进口国产品牌基本一样,不过有传说有国产的开始使用自己的品牌了,但是我没亲眼见到哦。

4、故障识别,国产的中文操作面板上面有清晰的中文说明,进口的也有说明不过大多数是代码,还得翻看操作手册,进口国产的控制板上也有明显的指示灯来指明故障的。总体来说国产的更清晰,可以不带手册就完成判断,进口的需要带手册,而且进口高压变频器的手册---据说也都是卖钱的,很难找的到,甚至官网也不提供下载。

5、故障现象,国产的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哦,比如通讯故障、过压故障等等乱报,复位后又可以继续运行,或许是设计的时候的电磁干扰处理有问题,这点貌似国产的产品没有进口品牌的控制严格。

6、散热问题,国产的散热参差不齐,不过水冷的较好,风冷的对安装环境要求有大功率空调哦,进口的散热也存在类似问题。

7、技术服务响应速度,国货基本很快,进口的估摸要排队,超过保质服务期的—一般先付费才去现场哈。

     以上是根据现场应用需要考虑的问题来评判的,虽然国产的高压变频器已经有多家,但是里面主要的元器件还是进口的,只是中国公司组装还是国外公司组装而已,至于软件也是五花八门的。假如现在选择,我还是选择国产的…因为我的现场调速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哦

网友A:
长见识了,谢谢LZ无私分享

网友B:
走走大师高见,谢谢分享

网友C:
国产与进口高压变频各有利弊,不同用户选择不同。

关于散热,目前空水冷散热还是比较流行的,主要是价格便宜。

网友D:
故障现象,进口的同样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哦。

所有的故障,在确定故障原因前都是莫名其妙的。等找到原因了,发现原来很简单。

网友D:
莫名其妙的故障,说起来就是极少出现的故障。

不莫名其妙的故障实际上就是经常出现的故障,故障出现的次数多了,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就不莫名其妙了。

所以如果说国产的有时候会有莫民奇妙的故障,只能说明这个故障不像进口的那些不那么莫名其妙的故障那样经常出现,因为出现的次数多了,自然就找到原因了,就不会莫名其妙了。

进口的在现场也时常会遇到干扰问题的。

从这方面理解,倒像是国产的故障率相对低进口的故障率相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