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三相220V 60Hz 电机要不要更换?

楼主(2016-06-30):
有个国外的客户他们那边的用电是三相220V 60Hz的  那么请问我的变频电机原来是380v y接法,是不是改用三角形接法就行了,变频器厂商那边是可以定做输入三相220V,输出220V的,请问我还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MARK——国外三相220V 60Hz 电机要不要更换

网友B:
变频器输入220V输出380V,谁见过这样的变频器?电压怎么会升高?

这样变频器不用定做,200V级变频器正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