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电线电缆和美标电线电缆的有哪些区别?

楼主(2016-06-30):
国标电线电缆和美标电线电缆的有哪些区别   美标电线电缆18AWG的换成国标0.75平方的,对主板会不会有影响? 急,哪位大侠能告知一下

网友A:
16AWG=1.31平方毫米   18AWG=0.823平方毫米  20AWG=0.519平方毫米

网友B:
楼上正解,0.823平方毫米

网友C:
BKG1/8 是布氏圆锥管螺纹的意思,代表代号为Z的60°圆锥管螺纹 NPT 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 的缩写,属於美国标准的 60 度锥管螺纹,用於北美地区. 这两个好像是同一种型号的不同叫法。 也就是说BKG是老标准 ,现在改用美标NP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