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Fanuc: A06B-6044-H212 电机维修

楼主(2016-06-30):
电机常见故障维修:

 第一、电机上电,机械振荡(加/减速时)

 引发此类故障的常见原因有:①脉冲编码器出现故障。此时应检查伺服系统是否稳定,电路板维修检测电流是否稳定,同时,速度检测单元反馈线端子上的电压是否在某几点电压下降,如有下降表明脉冲编码器不良,更换编码器;②脉冲编码器十字联轴节可能损坏,导致轴转速与检测到的速度不同步,更换联轴节;③测速发电机出现故障。修复,更换测速机。维修实践中,测速机电刷磨损、卡阻故障较多,此时应拆下测速机的电刷,用纲砂纸打磨几下,同时清扫换向器的污垢,再重新装好。

 第二、电机上电,机械运动异常快速(飞车)

 出现这种伺服整机系统故障,应在检查位置控制单元和速度控制单元的同时,还应检查:①脉冲编码器接线是否错误;②脉冲编码器联轴节是否损坏;③检查测速发电机端子是否接反和励磁信号线是否接错。一般这类现象应由专业的电路板维修技术人员处理,负责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第三、主轴不能定向移动或定向移动不到位

 出现这种伺服整机系统故障,应在检查定向控制电路的设置调整、检查定向板、主轴控制印刷电路板调整的同时,还应检查位置检测器(编码器)的输出波形是否正常来判断编码器的好坏(应注意在设备正常时测录编码器的正常输出波形,以便故障时查对)。

 第四、坐标轴进给时振动

 应检查电机线圈、机械进给丝杠同电机的连接、伺服系统、脉冲编码器、联轴节、测速机。

 第五、出现NC错误报警

 NC报警中因程序错误,操作错误引起的报警。如FANUC6ME系统的Nc出现090.091报警,原因可能是:①主电路故障和进给速度太低引起;②脉冲编码器不良;③脉冲编码器电源电压太低(此时调整电源15V电压,使主电路板的+5V端子上的电压值在4.95-5.10V内);④没有输人脉冲编码器的一转信号而不能正常执行参考点返回。

 第六、伺服系统报警

 伺服系统故障时常出现如下的报警号,如FANUC6ME系统的416、426、436、446、456伺服报警;STEMENS880系统的1364伺服报警;STEEMENS8系统的114、104等伺服报警,此时应检查:①轴脉冲编码器反馈信号断线、短路和信号丢失,用示渡器测A、B相一转信号,看其是否正常;②编码器内部故障,造成信号无法正确接收,检查其受到污染、太脏、变形等。

Fanuc: A06B-6050-H050

Fanuc: A06B-6044-H212

Fanuc: A06B-6050-H004

Fanuc: A06B-6050-H404

Fanuc: A06B-6050-H403

Fanuc: A06B-6044-H312

Fanuc: A06B-6058-H005

Fanuc: A06B-6055-H208

Fanuc: A06B-6057-H006

Fanuc: A06B-6052-H002

Fanuc: A06B-6052-H003

Fanuc: A06B-6052-H004

Fanuc: A06B-6055-H103

Fanuc: A06B-6055-H106

Fanuc: A06B-6055-H108

Fanuc: A06B-6055-H112

Fanuc: A06B-6055-H115

Fanuc: A06B-6055-H118

Fanuc: A06B-6055-H122

Fanuc: A06B-6055-H203

Fanuc: A06B-6055-H206

Fanuc: A06B-6055-H208

Fanuc: A06B-6055-H212

Fanuc: A06B-6055-H215

Fanuc: A06B-6055-H218

Fanuc: A06B-6055-H222

Fanuc: A06B-6057-H001

Fanuc: A06B-6057-H002

Fanuc: A06B-6057-H003

Fanuc: A06B-6057-H004

Fanuc: A06B-6057-H005

Fanuc: A06B-6057-H007

楼主:
维修技术一流!维修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