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如何起步

楼主(2016-06-30):
做了一段时间的中控操作员,严重感觉到了自己技术的零零零......不能一直做一个被人指手画脚的工具,今天开始了DCS的自学之路,求各位大神的指导。现在用的是ABB,自己更趋向于浙大。不知如何起步。

网友A:
多做点项目,实际结合理论进步会快一些!

网友B:
先了解些基础知识,原理要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了解些基础知识,原理要搞懂

谢谢大神

网友C:
先从简单 的逻辑控制做起,先做一个控制红绿灯的。

网友D:
我以前也是没有基础,要多接触多学习,自己动手做做程序,感觉也没那么复杂

网友E:
先了解基础原理,看看程序案例,然后就是要自己多动手做做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从简单 的逻辑控制做起,先做一个控制红绿灯的。

谢谢您,好久没有学习了,一开始可能需要几天适应

网友G: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起,共勉吧!!!!!!!!!!!!!!!!

网友H:
是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起,共勉吧!!!!!!!!!!!!!!!!

与君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

还请指导

网友I:
我也是新手  来学习学习

网友J:
先找本基础的教材看看,根据学习情况,有不懂的可以在工控群或者论坛寻求帮助,有些基础后,再结合项目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找本基础的教材看看,根据学习情况,有不懂的可以在工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先找本基础的教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68743135324654

请大神明示

网友L:
你可以找浙大的资料学习DCS系统,找点资料,网上下载软件仿真学习最好,一点点的开始学习吧。也不是很难的,学会了一家,其它的系统都是类似的,其本质差不多,很容易上手,现在的DCS组态简单了很多,大部分都是功能块的形式,VB是要的编写脚本,学习DCS是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需要知道自控原理,数模电知识,会一点编程语言,通讯网络的知识,电脑的基础知识(会安装系统,硬件的配置等)从单体设备到闭环控制到顺序控制一步一步来。现场的仪表知识不需要了解很多,但是能知道的话,能快速的理解DCS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可以找浙大的资料学习DCS系统,找点资料,网上下...

谢谢杨师傅毛师傅 哈哈

网友M:
我们这用的是DCS系统也是ABB的,但我不是中控,而是简单的操作人员,感觉你们的工作比较有技术含量,楼主要努力啊

网友N:
没人带很难,确实要走这条路,一定要拜个好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可以找浙大的资料学习DCS系统,找点资料,网上下...

谢谢大神。刚找到仿真软件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在一起的

楼主:
对: 雪花啤酒2013 没人带很难,确实要走这条路,一定要拜个好师傅。 内容的回复!各位大神就算是我的入门师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们这用的是DCS系统也是ABB的,但我不是中控,而是...

你们的是化工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