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仿真问题,急,在线等解决方法,望大神们提供帮助,谢谢

楼主(2016-06-30):
仿真时下载硬件与软件的时候就出现这窗口,研究了好久也解决不了,烦燥啊。在线等解决方法

网友A:
1、你需要安装仿真软件PLCSIM并授权。

2、在下载前你需要启动PLCSIM。

3、虽然大多数情况下1,2做好就仿真了,但是部分用户可能需要在Set PC/PG中将应用程序访问点更改为PLCSIM。

网友B:
会不会是没有安装驱动

楼主:
已安装PLCSIM并授权,下载前也先启动PLCSIM,Set PC/PG也设置为PLCSIM MPI ,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需要安装仿真软件PLCSIM并授权。2、在下载前...

已安装PLCSIM并授权,下载前也先启动PLCSIM,Set PC/PG也设置为PLCSIM MPI ,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