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执行顺序

楼主(2016-06-30):
如题,想知道,单片机是怎样的执行程序。

是像plc那样从上往下,不停的刷新吗,

那如何理解a=3000;while(a--);P1^0=1;执行完,类似的时间延迟,才会执行P1^0=1呢,有点想不明白,是什么都不执行,停在那里(不执行,任何下方的语句)等延迟时间到吗,还是像plc一样,一遍一遍的刷新呢

想要用单片机学习一下,做个音乐盒,所以,先要了解下,程序原理,一方面也在搜集硬件资料。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单片机是根据主程序的流程顺序执行的,另有中断程序可以穿插执行。你做音乐盒的找到对应的音乐转换软件,转换成音符的C代码,然后采用PWM控制输出,效果最佳。

网友A:
如何理解

a=3000;

while(a--);

P1^0=1;

执行完,类似的时间延迟,才会执行P1^0=1呢,有点想不明白,是什么都不执行,停在那里(不执行,任何下方的语句)等延迟时间到吗

你说的这个就是a在那里一只在执行减法运算,减到0后再跳出while循环执行下一条指令P1^0=1;

网友B:
从程序来看,a先是赋值3000,然后从3000开始自减并判断是否为非0,当不等于0时,继续自减并判断是否为非0,直到a等于0时退出(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延时,延时时间与变量a的值有关),退出后,将P1.0输出高电平,但这种写法(P1^0=1)是不对的。

网友B:
至于做音乐盒的话,我一般用ISD系列语音芯片。

网友C:
逐条执行。首先a=3000,接下来进入while循环,所以执行a--,直到a=0,跳出循环执行P1^0=1,结束,一般裸奔的话还有一个大循环在,一直重复你这段程序

网友D:
恩恩,也可以这么说。要具体了解买本汇编书看看

网友(2016-09-03):
单片机是要从主程序调用才可以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