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6-06-30):
我现在需要一个推力大,转速低的电机,推力在26Kg左右,实现直线往复运动,最好是瞬间正反转改换,啥样的电机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A:
可以考虑液压系统,电磁阀控制。流量大小可以控制,速度可以调节,方向转换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液压系统,电磁阀控制。流量大小可以控制,速度可...

使用液压马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液压系统,电磁阀控制。流量大小可以控制,速度可...

我的机构大小和电钻差不多,液压系统能放进去吗?

网友B:
1)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启动、制动、调速及其它控制性能应满足机械特性和生产工艺过程的要求,电动机工作过程中对电源供电质量的影响(如电压波动、谢波干扰等),应在容许的范围内; 2) 按预定的工作制、冷却方法基辅在情况所确定的电动机功率,电动机的温升应在限定的范围内; 3)根据环境条件、运行条件、安装方式、传动方式,选定电动机的结构、安装、防护形式,保证电动机可靠工作; 4)综合考虑一次投资几运行费用,整个驱动系统经济、节能、合理、可靠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