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中怎么使用配方

楼主(2016-06-30):
由于有很多再生产中不同的机种有很多规格,需要人机去记忆,下次直接提取,怎么能把规格和机种名称直接保存到人机中

网友A:
没有PLC吗?直接把参数保存到PLC的断电保持的  寄存器D里  不行吗?

网友B:
你自己建立一组配方(若干个数组),把名称和规格直接放在数组里前面位置,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建立一组配方(若干个数组),把名称和规格直接放在...

名称里面有许多字母,没有办法存在配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PLC吗?直接把参数保存到PLC的断电保持的  寄...

要用人机的配方,没有用PLC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自己建立一组配方(若干...

配方可以存放字符串的。

比如我的一个配方,长600个字,30组。规划是这样的:

配方寄存器开始,工件编号(无符号整形),工件名称(字符型),,,,,

配方里面存放的只不过是一些二进制数据,字符同样是用二进制来表示的,就看你用什么数据格式来显示,与配方里存的数据无关。比如PLC里同一个16位的数据,你可以在人机上用多种格式显示出来。

配方存放在人机中,但最终运行时仍然还是要下载到PLC的寄存器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没有PLC吗?直接把参...

好吧,不懂的说,等待大神的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你问的是16位配方,还是32位配方,32位配方支持小数点,加下Q2648966512,给你个以前做过的触摸屏工程,你一看一目了然

网友D(2016-08-19):
我用加强型配方,1000组,5个长度,长度格式有字符型(产品型号)、整数型、整数型、浮点型、整数型,有没有人知道怎么通过某个配方内保存的字符型,来显示同组的其他值,如果按配方组别寄存器找配方是很方便,但是组别寄存器都是数字,鬼知道数字代表的是什么玩意,最好能通过型号显示其他数据

网友E(2017-08-25):
台达最新出的人机可以通过汉子来选择配方组别,DOP-B系列也可以做通过文字来选择配方的组别,降数字选择配方的地址与文字地址关联起来就可以了,具体使用方法可联系中达的技术支持。

台达人机配方断电保持到人机可以做配方数是65535个,保持到U盘或者SD卡就更多了,足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