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指令求解

楼主(2016-07-01):
图片中的三段程序什么意思?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把当前触摸屏上的动作行号D10010的值转换为BCD码存放到D10018里,然后把D10018里的值乘以16存放到D10012里,然后再把D10012存放到变址Z0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当前触摸屏上的动作行号D10010的值转换为BCD码...

谢谢大神指导,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