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回路谐振节电器

楼主(2016-07-01):
双回路谐振节电器

  一、时代背景:

一、时代背景:

1、不利用电路谐振,就没有今天的现代化。

在电信技术中的调谐电路属于电路谐振,一个没有能量的事物,具有很多用处是不符合逻辑的,有用处必然会有新能量产生。在调谐电路中,当电源和负载不变的条件下,谐振比不谐振输出能量相差上百倍,在弱电中利用谐振现象选择信号,做出千万种发明,推动全社会的大发展。

2、不应用无功补偿,就会缺少50%以上的电能。

(1)在当代无功补偿虽然已经在全世界推广,但因电工理论失误,无功补偿的节电的效果不相同。对于具有节电效果的无功补偿,从书中找不到答案,在电工网上论坛中有的人还把节电效果当成窃电反对。

(2)世界节电新学说《电子力学》的出版,通过无数事实证明电路谐振产生新能量---谐振能。无功补偿节电的原因有了正确的答案。输入+新能=输出增大。

(3)无功补偿的节电量大于总发电量。不计算不知道,在总电网中感性负载占50%以上,需要的无功功率比有功功率还要多。如果无功功率都由发电机输出,必须增加一倍多的发电量。有功功率计算公式:P=IUCOS¢,在电源负载不变时,功率因数COS¢是不变的,有功功率与电流和电压成正比。无功补偿时总电网无功功率增大一倍,有功功率同样增加一倍。所以不应用无功补偿,就会缺少50%以上的电能。

(4)阻性负载节电,是无功补偿的新发展。

无功补偿节电人们不理解,纯电阻负载节电更是人们不敢相信的。世界科学研究单位谁也不研究,就给无名者造成天机。由无功补偿发展到阻性负载节电,是世界首创。

二、发明《双回路谐振节电器》的根据:

1、根据《电子力学》中提出的三个关键,制作电路图:

(1)图序号1:R1是串联电路中的副加热器。图序号2:R2是输出电能主加热器。图序号3:L1变压器输入线圈电压220伏。图序号4:L2变压器输出线圈110伏。容量2000伏安。图序号5:L3电抗器40欧姆。图序号6:C电容器75-80微法。

(2)在AB点安装多功能电表,测量功率因数,功率、电压和电流值。

(3)在CD点测量从电源输入电流电压和功率值。根据能量守恒定律:P=91+P2。

当P≮P1+P2时,证明有谐振能产生。有节电效果,输入+谐振能=输出增大。

2、节电设计说明:

(1)根据两隔离法:安装纯电阻负载R1,相当于无功补偿长线路总损耗。对于感性负载不能安装R1,消耗的电能无法利用。

(2)根据节电原理,阻性负载节电,必须把阻性负载变成感性负载串联电抗器,功率因数在0.5以下。降低负载做功75%左右。

(3)利用谐振产生能量原理,安装适当的电容器,增加输出电能,达到节电的目的。

三、节电试验元件计算:设计R2主加热器功率4000瓦,220伏,2000瓦,110伏。

1、第一加热器功率:2000瓦220伏,2000÷2=1000瓦。串联在变压器的输入端,实际电压值为110伏,实际做功功率最大值为1000瓦。

2、第二加热器功率:4000瓦电压220伏(2000瓦为110伏)。因为输入电压降50%,输出电压为110伏,输入功率只有1000伏安。当不接电抗器时最大功率为1000瓦。在无电抗器和电容器时,总功率1000+100=2000瓦。

3、变压器2000伏安,输入220伏,输出110伏。输出最大功率条件是内阻等于外阻。

4、加热器R2,

(1)原来总阻抗:总电流:2000÷110=18.18安,纯阻抗:110÷18.18=6.05欧姆。

(2)电抗器的感抗:设计功率因数为0.4,总阻抗6.06÷0.4=15.15欧姆。

增加感抗:13.89欧姆。自然功率因数:13.89÷6.05=2.29。

(3)安装电感抗器后的有功功率:①总电流110÷15.15=7.26安。

②有功电流值:7.26×0.4=2.90安。③总阻抗:110÷2.90=37.93欧姆。④感抗X2=37.44,⑤谐振品质因数Q2,37.44÷6.05=6.18,⑥谐振前视在功率:7.26×110=798.6伏安,

⑦谐振前有功功率:798.6×0.4=319瓦。

(4)安装电容器后的有功功率值:①谐振后的电流值:I2=Q2I=6.18×2.90=17.92安,

②视在功率:110×17.92=1972伏安。有功功率值:P2=17.92×17.92×6.05=1942瓦。

③谐振后输入电流会减小,所以R1实际功率可按200瓦计算。

④ P出=P1+P2=1942+200=2142瓦,这是理想情况,实际输出功率在1500-2000瓦之间。

 ⑤谐振前后对比:(1942-319)÷319=5.08倍。因为隔离作用不是绝对,所以增大倍数可能会降低,但3倍左右还是有希望的。

电阻负载与电感负载还有不同之处,功率波动对加热影响不大,只是时间长短问题,感性负载功率小时,不能做功。在1500-2000之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5、电容器:

要求感抗=容抗,必须在37.93欧姆左右,按40计算。容抗=1/314×0.000001=3185欧姆。3185÷40=79.68微法。取75-80微法,电压值400伏。

四、试验过程:

1、串联电抗器前试验:分别测量出输入和输出,电流功率各项值。

2、串联电抗器后试验:分别测量出输入和输出,电流功率各项值。

3、安装电容器后试验:要求功率因数在0.95以上。没有功率因数,从最小电容到最大电容值,取输出最大功率的电容值。

五、输出功率小,达不到要求:

1、调整输入纯电阻R1,输出功率大小与R1电阻成反比,输出增大倍数与R1电阻成正比。

2、电抗器:由调压器和串联变压器组成,都是应用单个线圈。输出功率因数不能大于0.5,最好为0.3-0.4之间。

3、变压器必须是隔离变压器,双线圈。

此项节电产品试验成功经济意义极大!

楼主:
补充:

在电源输入端串联适当的高频电感器,可以减少变压器和电抗器的体积,降低成本,提高节电的效果。

楼主(2022-07-27):
补充:电阻负载应用谐振为什么会节电约电能?

        1、电感器与电容器都是保守元件,它们本身不消耗电能。因为感抗=容抗,产生电路谐振,电子在电抗器与电容器之间来回移动。公认观点称“电磁振荡”,即从电容器输出容性无功电流。

        2、电阻负载与电感器串联,负载中的电流是电源输出的有功电流与电容器输出的无功电流矢量和。负载电流大于电源输出的电流。

        3、副加热器:主要起隔离作用。阻止谐振电流反流到电网,可以提高负载电压。

        4、主加热器:串联电抗器后功率因数 在0.3左右,利用谐振电流能增大10倍左右,平均增大电能可按2-3倍计算,具有实用和推广意义。

         此现象好比宏观力学中的配重,提升100公斤物体,需要100公斤力,如果配重80公斤,只需要20公斤力,做100公斤的功。

        5、有功功率计算公式:P=IIR;因纯电阻R不变,电流增大有功功率P必然增大。

       微信手机:15141908416,希望互相交流。

网友A:
 是研究永动机的吧?

好像功率因数的概念还没搞清楚吧?发生谐振时,cosφ=1;电阻功率因数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把图发上来?

发生谐振会产生能量吗?